过孔与表贴焊盘的间距

楼主(2010-12-15):
表贴焊盘自身打出来的过孔离自身焊盘最小的间距多少?(钻孔边缘到焊盘边最小的间距)

网友(2011-12-06):
    过波峰焊距离5mm

网友:
    回流焊呢?间距多少

网友(2012-12-11):
    5mm??应该是5mil吧?

网友:
    一般是12mil, 2楼说的是焊接的通孔距离表贴器件之间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