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电路工作异常,用示波器表笔碰一下引脚就正常了

楼主(2010-12-15):
如图所示,芯片工作异常,用示波器表笔碰一下引脚就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信号不稳。。
可能原因:
1,虚焊
2,浮地
3,干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你这个pin是接受的话,说明你的输入信号有问题。

而示波器的探头相当于一个对地几M欧姆的负载,你再分析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感觉是不是表笔对地也有容性和阻性,相当在那个pin上接了个电容电阻???
如果可以的话飞个电容试试

网友:
你也可以试着用摄子或者其他金属看会不会有你说的那个现象出来,个人认为是阻抗问题,检查此pin是否有空焊等

网友:
什么芯片说清楚。问题要有针对性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有些是因为引脚虚焊造成的,还有些不明原因

网友(2011-03-23):
没有虚焊的话就飞一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需要接收的信号特性,最好用示波器打下,再确认下
一般情况下,示波器的表笔对地有相当于几十皮法的电容的,可以一个33PF的电容,看能否解决干扰。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某个地虚焊了。以前碰到过一次这个问题,结果查出来是地虚焊。

网友:
1. 虚焊可能性,万用表点上去后,相当于加了一个外力,让本虚焊的管脚接触上了; 2. 毛刺,示波器的探头相当于10pf左右的电容,可滤除毛刺;3.时序问题,探头会让波形后延一定时间;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到類似的情況
找了很久 後來才發現是gpio pin沒有處理好
所以就將沒有用到的gpio pin根據datasheet,加pull-high or pull-low電阻
讓其有一個穩定的電壓level,而不至於很容易就受到外界訊號干扰
其次呢,你還要確定你的chip reset 時間夠不夠
不過,你用的是什麼chip呀??

网友:
用12P电容到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