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的螺丝定位孔这样画对不?

楼主(2010-12-15):
新手。这样画对不。出来的板子有问题不?
文件在附件中。已经做成PART了。

网友:
我也这么做,应该没问题。只要焊盘大小等于或小于钻孔,并且不选沉铜就行。

网友:
可以,只要孔的大小是3.0或4.0mm就可以了,不用注明什么的,但焊盘要和孔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