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

楼主(2010-12-15):
我有一块板子的开关电源频率是500k,现在测得产生的电源里面500k的干扰很强,加了一个10uF的电容,最大幅度干扰由200mv降到150mv,现在有2个想法,加一个47uF的电容,或者加一个谐振频率是500k的电容,感觉2种方法都合理,为什么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哪个会比较好,为什么

请大侠指点下
谢谢个先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路,不好分析
我只说一点,一个开关电源,电解电容越少越好

网友:
串上电感,搞个滤波电路不知会不会好些?

网友:
加上的10uF电容,是改变你原来电源平面对谐振点,所以效果好了。

理论上你还要考虑400K的5次谐波以内的所有频点。

建议你多背几个电容,看看效果是否有改善,是个组合的形式:例子 47U+2*10uF+1UF

网友:
这个主要是电容选型的问题,也就是要看你的滤波频带,建议用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拓展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从芯片对电源的要求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以为bulk电容越大越好,其实我测电压纹波的时候还没有给CPU上电,所以加大电容解决这个问题是不靠谱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寻找电源的干扰频点,选择相应的谐振频点的电容。你所说的5次谐波指的应该是干扰的带宽吧@~@。针对带宽内的干扰做的一个滤波。我那个电源就500k的比较大,其他基本小于100mv。你做的那种组合应该是扩展了谐振频率的带宽。呵呵,不过咱layout可不喜欢那么多占地,而且老板也不愿意啊@~@
开始以为老板是一个大电容解决的问题,后来才知道,他背了2个电容。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个人想法,如有错误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如果找到干扰频点,再找对应电容,但是你焊接上去了,才发现电容的特性又被你的电源平面的参数给改变了。

5楼说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你滤波电容的频谱拓宽,这个范围的都能滤掉。

电容需要多少,是根据解决问题来为标准的,不跟placement决定,如果最开始冗余是够的,就不用背电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平面是如何能改变电容的参数的呢
电容的参数不是只是与电容的物理特性有关的量吗

网友:
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分别是一层铜箔,电容两端分别接在这2个铜箔上,铜箔间的阻抗通畅是10 mOHM~100 mOHM,就相当于并联了一个小电阻。谐振频点就不是1/(2Pi(RC)1/2) (DC 不考虑电感参数).

网友:
看你们讨论多比较专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感觉和你的说法有偏差,请指教。
电源在500k的地方有干扰,那么我把电容装上去以后起到的作用就是为了提供一个500k的低阻抗到地通道。
选择一个500k谐振频率的电容,装上以后,可能因为过孔或引线的寄生参数的影响导致电容装上后的谐振频率有较大偏移,但是这种偏移并非是由于电源的平面对造成的影响吧。
首先电容的去耦效应相对于电容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次,按照你的说法,平面间有很大的直流电阻,装一颗电容相当于2个电容并联,安装上的电容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扩展低阻抗频带只是说为了弱化过孔与引线造成的谐振频率的偏移,是这样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