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自动封装生成器生成的元件要放到哪里呀?

楼主(2010-12-16):
要放到哪里才可以跟allegro关联,正常调用呢?还有可不可以给这些封装重命名?谢谢.

网友:
    放在你的库路径指定的文件夹里        可以给这些封装重命名

网友:
    你放哪都无所谓,只要在Design paths里指定路径就可以了

楼主:
    不过,好象不能在16.3版里正常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