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助Expedition的原理图怎么转成ORCAD的原理图啊?谢谢!

楼主(2010-12-16):
各位大侠,求助Expedition的原理图怎么转成orcad的原理图啊?谢谢!

网友:
Expedition 有原理图吗?

楼主:
就是DX的原理图

网友:
orcad比较大牌,所以它不支持其它原理图转入

网友:
怎么可能,你现转换成edif,然后在orcad中导入

楼主:
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我用的MENTOR2007.7的版本,谢谢!

网友:
DX file -> export -> EDIF

网友:
本来可以转换viewdraw的不知道dx可以不可以

OrCAD Capture/OrCAD Capture CIS ViewReader
You can use the Cadence® OrCAD® ViewReader to convert Viewlogic ViewDraw designs in OrCAD Capture or OrCAD Capture CIS versions 7.2, v9, v9.1, v9.2, v9.2.1, 10.X and 15.7.

If you're an OrCAD Capture 9.2 user, please remember to do the following:
Select the OrCAD Capture v9.10 option on the first installation dialog box. The ViewReader is the same for Release 9.1, 9.2, 9.2.1, 10.X and 15.7
Do not install the ViewReader in your OrCAD Capture directory. The ViewReader contains files that will overwrite files you need to use OrCAD Capture
Download FREE OrCAD ViewReader - 2 MB

http://www.cadence.com/products/orcad/pages/downloads.aspx

网友:
rickleaf的方法我曾经用过,记得好像是可以的
还有专门的第三方软件行业可以这个功能,叫estudio,不过版本比较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