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建立SCH子目录!!有高手吗?

楼主(2010-12-16):
    我现在在别的项目拷贝过来几个SCH,新建工程后,把这几个SCH文件放在新建的工程SCH文件目录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建立各个SCH文件之间的连接关系,不知道需要怎么搞呢。
比如说有1.sch,2.sch,3.sch,main.sch四个SCH文件,1.sch,2.sch,3.sch是3个原理图,main.sch是空白的,我想把1.sch,2.sch,3.sch放在main.sch的子目录里,以此来建立连接关系,需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在DD里,好像是不支持多级目录的,所以main.sch下面不能放置其它原理图
但可以将main设置为project,这样再将其他原理图归为其下。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2011-01-18):
在main里添加FUB,FUB的名字是子图的名字,然后保存mian就可以了

网友:
    我要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