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50欧的微带线怎么画

楼主(2010-12-16):
第二层为地平面,地平面与TOP层间距大概是0.32mm,PCB中间介质是FR-4,介电常数是4.6,频率是915±2MHz,PCB厚度为1mm,铜箔厚度0.035mm,请问我微带线的宽度以及微带线距离顶层地的间距应该是多少?有没有具体计算公式。

网友(2011-01-21):
顶起来,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
网上下一个CITS25的阻抗计算器,计算出线宽和高度等尺寸,然后设定规则布线

简单的应该可以直接用AD自带的公式计算并布线

网友:
下个计算软件,
你用AD的话可以设置,板子的一些参数多填入进去,
前提你是4层板子,有plane那个层。
然后再规则里面选阻抗控制,他会算出线宽式多少。

网友:
915M用FR4的板材不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