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CE认证过不了,求救

楼主(2010-12-16):
附件里的PCB可以用pads2007及以下版本可以导入打开的,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导致FCC过不了,急!

网友:
中午看了下,晶振和退藕电容处理的不好,其他的没细看。没电路图,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产品。

网友:
    我也导进去看了一下,一共4层,信号,地,电源,信号。这个叠层结构比较经典,就是没有原理图;提点意见:地和电源没有设成split/mixed类型。这样检查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如果设成split/mixed类型,那么PO关闭铜皮,spo是关闭电源层和地层铜皮;这样我关闭铜皮时就可以不关闭电源层看信号的参考是否连续;还有如果有DRAM的高速器件,layout不能有太长的走线,否则EMC过不了。也就FFC过不了。可用hyperlynx进行关键线的分析,把关键线放入内层,还有一种叠层是地,信号,信号,地。电源在两个信号层布。这样的EMC理论会很好。

网友:
    FCC、CE那么多指标,究竟是哪一个不过?
仅EMC检测就十几项
检测机构给你的检测报告难道没有说明哪些项有问题吗?
光看这个板,大家只能给你很多猜测性的建议,还是无法具体的帮到你

楼主:
           多谢朋友们给的建议,此PCB是狩猎相机板,前些天美国那边的无毛僵尸就是我们客户的相机拍到的哈,现在这个板子已经交给实验室整改去了,自己做了以下整改不知道是否有效:1,GND层不分地,做成一块大地;2,所有CLK走线包地;3,DC-DC功率电感换用蔽磁式的;4,USB的DP,DM加共模电感

备注:有三个频点比较高分别是143.9750MHZ,168.2250MHZ和575.62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