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椭圆形孔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0-12-16):
我画了块板子里面有个椭圆形的钻孔,我出的是rou文件。板子做回来才发现没给我钻这几个孔,打电话询问了一下制版厂,他们说是rou文件他们不好打开,我也试了下确实不好打开。
我想问下你们在做这种不规则孔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做的呢,可不可以直接出在drill文件里呢?

网友:
放在drawing层里面啊

网友:
画在drill层,画一个椭圆形的环在上面。钻孔表里面说明有槽空如:47X200mil等

网友(2011-04-21):
15.5以上版本可以直接建椭圆钻孔,在drill文件中显示就是椭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