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给原理图加页码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原理图做好了最后都是要加上页码的吧
就是那种很大一个框框,可以把整页的原理图都框进去的那种。
然后有各种参数可以填的:页码、总页数、版本、作者、时间等等。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1.怎样删除原有的框,换上上新的框
原有的框该如何选定呢?用鼠标把整页都框起来选中是可以,但是连同原理图都选中了,根本不能删除啊,删掉就全没了
2.如何修改框里面的参数?
作者、页码、时间等等。我可以选中页码的文本,但是却没法修改页码等文本

坐等高手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你说的是border,右键replace border就能换,也可以在setting里面定义然后insert border,上面的信息靠属性建立的,比如你的schematic名字,sheet名字等会自动添加到border上,你要知道哪个属性有哪些效果,改起来就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border,右键replace border就能换,也可以在setting里面定义然后insert border,上面的信息靠属性建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