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链接ICA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我设置到这一步,怎么看不到添加ICA字段的?是哪里没设置对?有高手指点么?

楼主:
摸索出来了
要链接ICA网站的关键是数据库不能设置固定的属性为主键,例如part_Number,
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可以让系统自动建主键,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你从ICA中调用原理图符号时,是不是有很多器件找不到啊,可以更新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多零件是找不到的,这些零件还是要自己找零件的代理要datasheet ,画逻辑封装和PCB 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