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大能告诉一下怎样用z_copy拷贝反线到其它层

楼主(2010-12-16):
    哪位老大能告诉一下怎样用z_copy拷贝反线到其它负片层。

网友:
反线是什么东东?

楼主:
就是电地层上的分割线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copy去copy线的

网友:
shape可以,切割线好像不行

网友:
选中shape--右击copy to layers--在ETCH下选中你要copy的层面--create dynamic shape和retain net打勾--点击copy --再ok.

楼主:
六楼朋友你 说的 是拷贝铜皮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