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无法更新啊!!试过很多办法!!

楼主(2010-12-16):
pads 2007库中PCB封装无法更新同步到POWER PCB中的问题
问题描述:
在用PADS 设计过程中,发现变压器的PCB封装与原理图的管脚对应的不合理,想通过更改PCB中PIN的号来纠正
1.POWER PCB中,菜单FILE>LIBRARY,打开库文件,对变压器封装T的管脚号进行调整,保存,退出库编辑环境.(封装的名字一直都是T)
发现POWER PCB中变压器的封装T没有自动更新为更改后的封装)
自己认为应该是没有同步的关系吧,于是
2.在LOGIC中进行ECO TO PCB 进行同步,在POWER PCB中发现变压器的封装T仍然是更改前的封装
心理纳闷,怎漠同步功能不管用呢,心里发狠,于是在LOGIC中,将变压器的封装T更换为别的与此变压器管脚数目一样的PCB封装Y(不是我想要的封装) ,在LOGIC中使用同步功能ECO TO PCB ,在POWER PCB中查看变压器的封装已经更新为Y,
心里奇怪,这说明同步功能是好用的呀,为什末对封装Y能更新,但是对原来的封装T不能更新呢
在LOGIC中 将变压器的封装由Y改回T,在LOGIC中进行ECO TO PCB 进行同步,再次到POWER PCB中查看变压器的封装,发现变压器的封装还是变更前的T封装.
更纳闷,将POWER PCB关闭,重新打开,更新同步,变压器的封装还是原来的封装T(更改前的)
不知道这是什末原因?
另外,发现如果在POWER PCB中,选中元件,在元件上点击右键,点击“EDIT DECAL“ 可以更改此文件中本元件的封装,但是不能将元件封装库LIBRARY中的封装进行更新.
这两种问题是怎漠回事?但愿大家能明白我上面说的意思请高手指教!在PADS 2005 中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A:
库只要名字相同,pads就认为你没改!不会更新。可以删掉pcb封装再加或新建PCB封装导入(当然ECO要选对比库选项)
方法1:在pcb里选ECO模式删掉你要改的元件,再打开pcb库修改,保存!并查找其他库里有没有以前旧的错误封装,有删掉,保证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有且唯一并是正确的.直接ECO,就可以了!
方法2:修改pcb封装另存名称为xx,在原理图里修改原理图封装加入PCB封装XX。保存更新到原理图,在原理图里选中使用封转XX,保存再E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只要名字相同,pads就认为你没改!不会更新。可以删掉pcb封装再加或新建PCB封装导入(当然ECO要选对比库选 ...

挺麻烦的 但是可以用  谢谢了

网友B:
元件库是有优先级的。对同名的封装,如果你的“旧封装所在的元件库”在你“新另存同名封装所在的元件库”之上,那么你的设计中始终出现的是旧封装,这时候只需要把“新封装所在的元件库”UP在“旧封装所在的元件库”之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虽然麻烦,但很严谨!
  当别人给你发个图,里面的封装命名和你的库相同但两个不一样是时,你ECO一下就变你的原件了……那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库是有优先级的。对同名的封装,如果你的“旧封装所在的元件库”在你“新另存同名封装所在的元件库”之 ...

一般只会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库吧 你这样做意思是不是就要做两个以上的库?

网友:
【关键词】Pads是通过刷新PartType来刷新器件的Decal的

Pads Layout的封装更改是很烦,很不好用,这是因为它的数据管理方式,都是以PartType这个参数来进行索引搜寻的 。
     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在library更改封装后,在PCB中还是不能刷新为改动后的封装,因为PartType没变嘛
     我常用的解决方法(不改封装名):
1.Library中Edit需要修改的Edit,保存。
2.返回PCB中,ECO->Change Component,选中待刷新器件->右键->Library Browse;
3.在Library、Items、PartType中选中对应的器件;
4.下面是关键一项了,一定要选中Updata PartType from library。不选中的话,pcb的封装刷新不了

网友(点评):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9.2的版本才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面是Pads2007.2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呵呵 谢谢了!

网友(2011-04-07):
也可以直接在PCB界面中,选中要修改的器件,右键,edit decal,
然后会进入封装编辑界面,再执行file->open decal
调入修改后的封装.
然后点关闭,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确定就可以了.

对话框中会出现:只更改你选中的,还是更改所有的同类型的.

通常是更改所有同类型的.

网友(2011-11-05):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PCB里右键那需要更改的器件,edit decal
封装编辑界面,完了另存一个名字保存(在原来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所用项目的名称,方便下次使用)
    在原理图里指定这个新命名的封装

网友:
    这就是PADS的库管理比Protell优越的地方。

网友:
    感觉JIMMY的更好操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