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中能做统计么?

楼主(2010-12-17):
统计焊盘数量,过孔数量什么的?软件有这功能么?
另:生成的*.REP文件用什么察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计焊盘数量,过孔数量什么的?软件有这功能么?
另:生成的*.REP文件用什么察看?
谢谢

有  在Layout 中 File --- report  出现以下框
见图  --- 确认后会生成如下的报告文档 ,用写字板打开就是
BOARD STATISTICS REPORT -- FSP302_MB_V1.0_0906_5.pcb -- Fri Dec 17 15:24:53 2010

Job Design Time:    59:39
Part Types:         58
Parts TopSide:      95    BottomSide:     346   Total: 441
Drilled pads:       14    Undrilled pads: 1498  Total: 1512
Via Name : V12   Via Count : 403
Via Name : V56   Via Count : 1879
Via Name : V25   Via Count : 958
Via Name : V16   Via Count : 168
Signal Nets:        361
Connections Routed: 773  Partially 234  Unrouted: 48   Total: 1055
Plane  Nets:        0
Connections Routed: 0    Partially 0    Unrouted: 0    Total: 0
Routed Connection Length (inches) X:   250.69   Y: 337.94   Total: 588.63
Unrouted Connection Length (inches) X: 36.09    Y: 35.20    Total: 71.29
Number of copper clearance errors:         0
Number of Routing Layers:                  6
Size of Board (square inches):             5.14
Equivalent IC count (1-IC/14 pins):        108.00
Board Density(boardsize/14pin-components): 0.05

网友:
把里面的每一项都打开看一下,你懂的~~
daladaladala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