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和paste mask必须比pad大一点吗?

楼主(2010-12-17):
很多地方说要大0.1mm之类的,但是在LPW等软件中生成的封装,都是一样大的。

网友:
LPW可以设置的

网友:
还是大一点吧,SOLDEMASK是用来上阻焊油的,如果设置过小很有可能焊盘上面留阻焊油,这样焊接会出问题的

网友A:
paste mask和pad一样大,solder mask大4~6mil

网友:
这个要搞清楚这两层是干啥的,见过intel的的datasheet上推荐的是用阻焊定义焊盘大小,但这种很容易污染焊盘,容易焊接不良。钢网层工艺更了解,可以查查IPC。

网友:
solder mask要大单边最少0.1mm   paste mask和PAD一样大,是用来做钢网用的

楼主:
谢谢,看样子还是大一点保险

网友:
实际工厂还会根据各自的经验在paste mask做钢网时候进行做调整,以确保smd吃锡和焊接质量。

网友:
补充一下,像ublox的GPS模块那种用了邮票孔式的焊盘的模块,官方推荐的paste mask是很特殊的,外漏的部分和焊盘尺寸一样,压在模块下的部分比焊盘略窄,我估计是防止锡连。

网友:
哦,我也有同樣的疑問,謝謝你們的回答,謝謝!

网友:
其实你可以都做的和pad一样大,因为板厂根据他们的制程会调整的

网友:
占成楼上的讲法,可操作性强,把问题给别人,让CAM自已去调,大不了再加工说明里说明一下就好了,要是你加上去,他们做不好,还说你没设好,找你的麻烦。

网友:
soldmask 和soldpast的直径 要比焊盘直径大8mil

网友:
solder mask要比PAD单边大0.05mm,这个主要取决你采用的PWB厂的绿油涂覆公差。
paste mask和PAD一般一样大,这个主要是SMT厂涂锡膏做钢网用的。一般SMT会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te mask和pad一样大,solder mask大4~6mil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