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没东西

楼主(2010-12-17):
板子焊好了,电压测了都OK,晶振用试波器也试过了,也起振。但就是串口没东西,falsh也烧了uboot,都串口都没任何字节,  串口也选了115200也不行。求助

网友:
通常电脑串口设置多注意些,比如是否需要校验。

网友:
你的flash是通过串口烧的,还是烧好后贴的片

楼主:
烧以后,贴上去的。

网友:
cpu跑起来了吗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你的信号炮打哪里里,这样才能判断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CPU有点温度,应该是跑起来了,电流120mA,应该算正常的吧。

示波器看了晶振,有起振,   也测了时钟线的频率,时钟线的频率为:133MHZ

网友A:
老大,不是让你看CPU工作了没,你测下TXD的信号有没有,然后一点一点地测量,看你这个PIN的信号发到哪里了

网友:
你也可以用电脑的那个串口模拟软件向你的板子上发信号,看看你CPU的RXD这个PIN接到的信号和你发送的信号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不是让你看CPU工作了没,你测下TXD的信号有没有,然后一点一点地测量,看你这个PIN的信号发到哪里了

是测 串口那四根的其中一根叫TXD的吗?  还是测主控芯片?

网友:
加群35209513和你说吧,这里说的好郁闷。。。不知道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B:
    串口数据,只要CPU运行起来都会有的。既然时钟频率都有了,没道理没有的。检查下串口到USB的连接是否有问题(或者TX,RX,3v,GND到电脑串口的连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数据,只要CPU运行起来都会有的。既然时钟频率都有了,没道理没有的。检查下串口到USB的连接是否有问题 ...

1.时钟频率都有了,那也就是CPU运行起来了???
    2.串口到USB的TX RX 3.3  GND 是正常的,因为的这根串口线在别的产品上有数据。
    3.我的TX和RX是直接从主控芯片拉出来的,我有听群里的朋友说做上拉4.7K,但还是没数据。

网友C:
    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贴出来

这个就是串口接口  TXD和RXD都是直接从主控接出来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两对时钟线的频率用示波器测了,是133MHZ

网友:
1:检测虚焊
2:检测CPU上TX有无信号,若无,再检测RX,先确认有无信号
再上来告之检测情况

楼主:
CPU上的TX和RX是指串口那个 TX和RX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上的TX和RX是指串口那个 TX和RX吗

既然不确定,那就把四个地方全部检查一遍,然后说出检查结果,让大家看看

网友:
四个地方:
串口的TX/RX
CPU芯片管脚上的TX/RX

网友:
1\ 在线运行串口有信号吗?
2\ 串口选择正确与否

网友D:
仿真口拉出来没,用仿真器烧程序,可以的话就不是DDR这块问题

网友:
检查上电时序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口拉出来没,用仿真器烧程序,可以的话就不是DDR这块问题

JTAG口没做出来, flash是烧了Boot loader以后,再焊上去的。   板子上只有串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串口没有东西是你的板子的串口连电脑电脑没有收到东西,
我看你的图你说你的图是直接从主控拉出来的,主控是3.3V吧,你说的是这个TXD没有信号还是连主机没有收到?
从主控到电脑串口要经过232芯片,把TTL转成232电平,串口一般用到的是rxd。txd,gnd,就是DB9上的2,3,5。
主机多是DB9 针,3脚txd发送,2脚rxd接受,5脚gnd地。
设备的是DB9控,3脚rxd发送,2脚txd接受,5脚gnd地。
这样吧主机和设备用直通线连起来就可以通信了,如果你2个多是主机就是要把,2,3脚交叉下了。

另外程序有没有对

楼主:
多谢,已经有信息了,你好强大

网友:
你用三用表量测  TXD和RXD信号对地的阻抗,和正常板比较,看看有无差异

网友:
你肯定rx,tx没接反?

楼主:
TX RX我反复换着接

网友:
TXD和RXD的对地阻抗是多少,3.3正常不?这两根线的阻抗不会相差太大,你仔细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