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好的pcb中怎么一次性修改过孔

楼主(2010-12-17):
请问各们大侠,在画好的pcb中怎么一次性修改过孔,

网友:
可以的,双击过孔,出现属性对话框,把你要修改的参数填好,然后点一下local按钮,然后点ok,就可以了

网友:
右键 find out similar objects

网友:
用全局修改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2011-03-21):
全局修改

网友(2011-04-29):
这是99的方法!那AD6.9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AD6怎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四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楼说的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AD6.9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四楼说的对,我用的就是AD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