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的PCB中怎么一次性修改整根网络走线的宽度

楼主(2010-12-17):
altium的PCB中怎么一次性修改整根网络走线的宽度

网友:
    选中一段线,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同一网络的就把NET设置为SAME-》OK,修改线宽。
    善用这功能,进行类查找,查找某一类有相同属性的进行统一修改,如VIA.....

网友:
    参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