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元件的名称

楼主(2010-12-17):
一个元件,比如名称为R1,在PCB里面,怎么去查找这个名称“R1”在哪里?不是找这个元件,是找这个元件名
还有,假如我把这个元件名删除掉了,怎么重新找回来呢?

网友:
找到R1那个元件也就找到它的REF了啊   选中R1时所有跟R1相关的东西都是高亮的
如果删掉了  选中器件后右键--Visibility   把第一个选项Reference Designnator勾上就行了

网友:
没明白,S  一下R1不就选中了吗,单独搜名字,没有试过!单独搜管脚都搜到但选不中、估计名字更没希望。

网友:
如果删除了元件名,可以选中此元件右击选中ADD new label即可

网友:
寻找元件名,先S R1,鼠标会移动到该元件,点击即可选中R1,若有元件名,会高亮显示的

网友:
按S R1是查找元件的位置.

网友(2011-01-22):
TRY THIS:

RIGHT CLICK THE MOUSE BUTTON>FIND>REF. DESIGNATOR. THEN TYPE " R1 " IN VALUE. THE COMPONENT WILL GET HIGHLIGH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