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是什么软件的界面?

楼主(2010-12-17):
应该是类似CAM350的软件,不知是什么软件,帮看看:

网友:
genesis2000  是板厂用的CAM软件,  比CAM350高级一些,

就好比allegro比pads高级, protel是最低级一样。。。

网友:
上图是说有两个孔,是不是要删一个?或者做成异形的孔,也就是大孔小孔都要钻

楼主:
大概是这个意思,板厂反馈过来的,说差了2个孔,后来我对照了一下,是因为板上有2个开槽,不知开槽应该怎么算,所以统计上就差了两个孔。

LS你看的真仔细啊,不过这家板厂很是认真!

楼主:
哦,想起来了,不好意思,1楼图片是板厂两次反馈用的图,
上图就是4楼的意思

下图是的,是我没注意,所以板厂来问,问能不能删掉一个

楼主:
谢谢,刚找到下载了,不过对我们应该没啥用,要的下吧:
http://down.pcbdown.com/pcb软件/genesis/genesis2000v9.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