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 Pour的这两个间距可以设置吗?

楼主(2010-12-17):
总感觉间距太大了不是太美观
是铜皮距离铜皮字的间距,不知是否可以设置。。。

网友:
要把铜字做成器件的形式来实现

网友:
用copper将文字覆盖(大小合适),copper pour以后,将copper删除。

网友:
直接做个keepout就可以了呀

网友(2011-12-28):
4楼是最正确的做法

网友:
可以调整下铺铜间距,在规则里面设置下!如果只是单一的这个地方改,就用4楼的方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