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能走线?

楼主(2010-12-18):
正常的信号线为什么connect 时是,null net 呀

声明,同属性,可以看到该焊盘有网络的。任何元件的pin脚都不能connect了
真的对allegro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网友:
你还不熟嘛,如果有网络连接就一定能走线,否则是 null net

网友:
多加练习

网友:
我以前也见,但是一直没解决,可能是元件封和设计规则的问题吧,后来重画就解决了,注体因原也不太清楚,如有人知道因原,请烦教一下,谢了~~

网友:
可能是connect时, Find物件没有选到pin

楼主:
确实是没有选中pin。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