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紧急求救,请看下面焊盘如何同SHape连接

楼主(2010-12-18):
大哥们,如图,两个Connector的焊盘为红色的,我想将它们连接到上面的铜皮,但是这个焊盘有SOlderMask,请问该怎么办呀??
谢谢了

网友:
SOlderMask又不是禁止走线, 为什么不能铺,你可能还不明白SOlderMask真正的作用吧。

楼主:
真的不能铺。。。
你看看,是不是我的Constrain设置的问题?
我要单独划出一块Area来或者Net来表明他们的Shape和Shape可以相差0??

网友:
没道理的,如何你的是同一条NET的话不能是铺不上的,要么你就是Shape与PIN的Sping设置的过大,无法铺进去,看你上面的图片,你Shpe那里应该选择下面这项,这样就不会是铺成十字铜泊

楼主:
可是那时关于热风焊盘的选项,我的焊盘里面没有定义Therminal relief。
我设定了一个Constrain给AGND(就是那两个点)网络,连上了。

楼主:
但是我想问?
我在通孔上铺了铜之后,不会没法打钻孔吧??
。。。

网友:
当然不会,还要多看看多了解一些工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