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紧急求救,请看下面焊盘如何同SHape连接

楼主(2010-12-18):
紧急谢谢了
一个Connector上的两个Pin脚,同属于一个Net GND,现在我想将这两个高亮红色显示的Pin连接到上面的Shape上面,当然也是加Shape,但是这个Pin的Pad有SolderMask,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
有SOLDMASK与你连不连铜泊没有关系的啊。把Shape与PIN的Spacing  设置小一点Shape不就能铺进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