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CAM输出光绘文件后还需要自己处理吗? 还需要自己用CAM365软件编辑什么吗?

楼主(2010-12-18):
          各位大虾好!   小弟初学布板,有很多的疑问@哪位朋友给出出主意
         1.pads的CAM输出光绘文件后还需要自己处理吗?    还需要自己用CAM365软件编辑什么吗?
          2.学习PADS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资料或者是书籍呀?   比较通俗点的  哈哈
         3.据我所知 ,想整好一块板子,除了熟悉PADS以外,还得整好IMC/EMC之类的东西,还有关于器件的选型和板子的调试分析什么的,请哪位大虾给指引指引一下方向呀@先谢谢啦

网友:
1.检查,发现问题;
2.代理商,如kgs出的培训资料;网上论坛;自带手册;魏雄的基本powerpcb的书
3.需要熟悉的太多了
你第一步做的就是能够熟练使用sch和layout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过@对于第一点,我觉得现在认为能做的检查就是对着原理图在PCB板子上面一个一个网络检查,再就是在CAM出的里检查光绘文件,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规则或者是方法,看到有人说要用CAM365,但是又有些说这是PCB厂的工程师处理@纠结

网友B:
是的,只有做PCB板或贴片厂(没元件坐标)时,才会用到CAM365.

网友(2012-07-12):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有做PCB板或贴片厂(没元件坐标)时,才会用到CAM365.

他说CAM365,你也跟着叫 ,服了你

楼主(2012-09-06):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有做PCB板或贴片厂(没元件坐标)时,才会用到CAM365.

    谢谢啦,呵呵,是CAM350。确实基本上只是检查光绘用用的,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拼板和线条处理等,但前提是要熟练CAM350软件,哈哈,可惜我到现在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