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owerpcb里拐弯的短线选不中?

楼主(2010-12-19):
如下图中,当拐弯处的线比较短时,怎么也选不中短线,按tab键只能在两条长线间切换。怎么解决?

楼主:
难道我说的不清楚???

楼主:
还是没人回啊。

楼主:
还是没人回啊。

f.yang -1 不要刷屏!

网友:
你画的折线弯度太短了!如果可以不建议这样短的弯度,可以加长一点保证是最少是线宽的2-3倍。
    看图应该是由于线太短,所以很难选中;
首先可以试一下降低设计最小单位提高精度。如将精度设为0.1Mil  或 0.01mm 方法:在无命令模式下输 umm   回车   再输 g 0.01 或 um  回车  g 0.1      在放大pcb的线,应该可以选中。
    如果不行可以全部选中折线和他两边的线(线全部高亮)

在按住 ctrl  键  分别选中折线两边的线(选那个那个就不在高亮)剩下的就是你想要选的线了。

楼主:
谢谢楼上。
第一个方法不行,第二个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一般这种小线都是打草稿的时候画的,想把线拉大,老是选不中。

网友:
你没必要选中折线,你可重画或用修改功能呀

网友:
那么短的线是不容易选中,不过放大的话多选几次应该可以的,或者从新画过。

网友:
或者你点到旁边的长线时 点键盘上的TAB键

楼主:
用TAB不可以的。
虽然可以用其他方法间接解决,还是有点绕圈子。
是不是powerpcb拾取线的算法导致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
pads选取对象是有一个选取范围的。

楼主:
哦,不知道最新的pads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已测试,pads 2007没这个问题。
但是pads 2007 做的图powerpcb4.0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