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图纸中器件封装的选取有些迷糊??

楼主(2010-12-19):
想请问一下,我用的是pads2007(刚开始学布板,\(^o^)/~),在为器件指定封装的时候,看到库里面有不止一个的封装类型,例如0603的SMD就有4个(详见附件),res是电阻用,CAP是电容用吗?那那个COMMON呢?@是不是一般选哪个都行,只是要根据实际的工艺需求还是有特定的要求呢?@0603的贴片电阻厂家生产出来不会也分普通和MICRO什么之类的吧?@说的有些啰嗦,只是为了讲清楚,各位了解的朋友多讨论呀,先谢过啦

网友:
我用的是2007.4,没有后两项,0603指的是通用的0603封装,hd-0603是用于元件密度很高的板子。
其实,你要用lp-viewer看的时候,就会发现0603封装就有很多版本,大概是为了因为不同的元件生产厂生产出来的元件不一样。欢迎高手拍砖。

楼主:
    那么一般情况下就选择COMMON0603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