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能不能旋转任意角度

楼主(2010-12-20):
做好的PCB线路图,能不能整体任意旋转。可以的话,怎么搞,多谢。

网友:
能,但是有条件,需要看工作量。
你知道 单一器件 可以进行360度的任意角度设置吧。
那么发散思维----把你整板layout的内容,复制到PCB库中,将它们做成一个独立器件,拿回到PCB图中,就可以任意角度翻转了。

看到图了别高兴,我说的“需要看工作量”才开始考虑,因为将layout编辑成独立器件总会少些东西,所以那些少的东东你要自己添加,这就是工作量。

网友:
精彩,很有想法,不过可行,非常适用。我就知道转90度,没想这种方法,可以把整个PCB板做成一电子元件后,再将元件任意旋转。不错~~~

楼主:
谢谢好人,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本身就可以设置的。
tool->preference
输入你要旋转的度数。之后选中整块板子,抓起来后敲个空格键就OK了。
默认是设置了90度,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旋转东东都是90度-90度的选择,如果设置成1度,旋转时每敲一下空格就只旋转1度....

网友:
    原来可以设置,又学习了一招,99se里边也有,谢谢楼上!

楼主:
    真的好用,其实看过这个功能,只是不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