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bug:器件value中输入中文的bug,郁闷!看图吧

楼主(2010-12-20):
我输入“弯脚”后出现下面的那个德性,有时甚至出现一长串乱码,很神奇,这个算好的

网友:
应该不算是BUG,貌似对中文支持不好,我的也乱码,不过有个办法,value值默认情况下在原理图中显示的,可以在原理图中选中Value值,直接改成中文

楼主(2011-01-24):
这还不能算bug?都打算卸载了。。问题实在多

网友:
VALUE值最好不要用中文,甚至中文的逗号都不要用,否则导网表会出错的

网友:
还是用英文省心!

楼主:
已经卸载,下了个10.3的绿色版,好的很...

网友:
有绿色版的orcad?

楼主:
有的,你到网上找下,我本来想找10.5的绿色版,结果都是10.3的
刚我看了下,居然就十几M,删掉很多东西,比如库...估计也不带仿真吧,不过暂时我只是用它画图而已。。

网友(2011-04-13):
不会啊。我用着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