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可否生成netlist的文档。

楼主(2010-12-20):
就是一个net连到那个器件的那个pin上。
将原理图中的所有net都列出来,便于工程师检查,是否有漏连或连错的地方。

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 Other裡面的Wirelesse格式去檢查, 裡面會帶有 Part Ref, PIN number, PIN name, PIN type, 與 Part Value.

我認為這是比較方便的比對格式. (欄位有對齊, 帶出來的參數剛剛好足夠工程師的要求)

楼主:
正是我想要的文件

楼主:
还想请教你,Orcad可以出onepin net (就是net只连在一个pin上)的文件吗?
另外可以将两个设计进行比较,生成design change的文件吗?
真是有点得寸进尺了没办法,以前没用过orcad,又急着出板。幸亏遇到你

网友:
"One pin net" 可以使用DRC 來檢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