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用于 2个PON口切换的IC 有哪些?

楼主(2010-12-20):
   请问大侠们,能用于 2个PON口   切换的 IC 有哪些啊,具体型号是什么呢?还请大侠们不吝赐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2011-01-25):
MC100EP56DTG
NB6L11DG一个是差分二选一,一个是差分一分二

网友:
有用過
ADG787BCBZ (2channel)
ADG788BCPZ (4channel)
ADG779BKSZ (1channel)

楼主:
谢谢了! 已经找到了所要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