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的0阶模型与1阶模型

楼主(2010-12-20):
传输线的0阶模型是等效为电容,而传输线的1阶模型是等效为电感与电容
为什么用2种不同的模型计算会得到同样的特征阻抗
谢谢@~@

网友:
应该先有实际的传输线才谈得上等效吧,比如说你是要对50欧姆的传输线进行建模,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模型计算方法,如果选用0阶模型的话,传输线就等效为一个电容C1,如果用1阶模型的话,就等效成电感L2和电容 C2,但是你的C1与C2并不相等。反过来你要用这两种模型去模拟同一条传输线的话,特征阻抗肯定一样了,否则就不是同一条传输线了

楼主:
应该不是吧,特征阻抗只是与传输线的物理特性有关,在0阶模型或者1阶模型里面C肯定是一样的吧,都是3.3pf/in
再次回顾了下包的信号完整性分析,解释是0阶相关的事电容与相速度,而相速度是与信号路径返回路径的电感有关的,所以0阶的相关量还是LC
可以解释,但是相速度与回路电感,真的是很难直观的联想起来呢@~@

网友:
不好意思阿,之前那个没有计算过,实践证明,是不能想当然的,看到搂主的帖子后,我计算了一遍,两个c 的值是一样的,不好意思啊!对于你说的那个相速度我不是很了解,麻烦说的详细些。
我这边是根据一些基本的定义来推导的。
对于0阶等效来讲:
Z=1/(C*V)   其中C为单位长度的电容量
而对于1阶等效来讲:
Z=L/C的开根号
传输延迟TD=X*V X为传输线的长度,这里也取单位长度的话,TD=V
传输延迟如果由一阶等效模型求的话有 TD=L*C开根号
这样由两个式子可以得出L=TD*TD/C
带入一阶的阻抗等效公式中就有Z=1/(C*V)
所以这两个模型是等效的
有一点我也不是很明白,有书上说0阶模型是物理模型而不是电气模型,请教高手区分下物理模型和电气模型

楼主:
啥相速度啊,就是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的速度,只是这样写太麻烦,所以……
TD联系起来了,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