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元件改名称

楼主(2010-12-21):
怎么可以改PCB库里面的元件名的呀,我不知道从那里可以改,因为保存的时候把名字打错了,有没有什么怎么可以改的呀,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复制copy  改名字  保存  再把错的删掉

楼主:
谢谢,我看一下哦支持,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为什么我在元件库里找不到我改好那个元件的名字吗。我是把的COPY后在删除的呀,可没还是不行呀。这是为什么呢?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py时注意你存到库的哪一类中去了    还有就是那个要动态的刷新一下  就是在库上边不是有几个图标么  PCB  PART那些   复制之后随便点下PCB  然后再返回PART  就是动态的刷新下    复制后的器件应该就出来了

楼主:
太好了,可以了,谢谢了。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我的是736341291

楼主:
我好想加不了你的,怎么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