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分别看板子的顶层和底层上的元器件

楼主(2010-12-21):
请教高手:在allegro中如何分别看板子的顶层和底层上的元器件?

谢谢……!

网友:
layer-color and visibility-geometry-package geometry下的silkcreen_top与silkscreen_bottom就可以区分啦。这个是对应的丝印层,看的时候也要把相关层的PIN打开

网友(2011-08-12):
在颜色设置中将顶层丝印和底层丝印设置成不同颜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