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问题

楼主(2010-12-21):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请问下图是个DC-DC的转换电路,下边黄色区域是底层的裸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好处吗?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
这些铜皮,有一种用法是防止板子曲翘。
设计板子时不能一面有很多铜皮,一面空空荡荡。那样的板子受热时容易变形。

楼主:
应该不是。。。

网友:
散热用途

网友:
过波峰时沾上锡     增加背面的表面积散热用的   感觉是这个作用

网友:
1。利用地线散热用。
2。防止高频干扰。

网友:
见过开关电源这样做的,但不知原因

网友:
增加接地电流,另外给芯片散热用.

网友:
如果是散热,为何不是整块,而是这样一小块一小块呢?

网友:
lz没有这个芯片的DATESHEET吗?资料应该会讲的

楼主:
其实我也觉得答案在上边的回答,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一整块  这个过波峰是那块铜皮要沾上多少的锡啊   成了一块大锡块了

网友:
主要还是散热啦,一般DC底下孔打大点的,散热效果比较好

网友:
我觉得综合上面的就是答案!学习了!

网友:
6楼兄弟讲的很好,是这个目的。

网友:
散热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