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跟其它元件的距离约束怎么设置

楼主(2010-12-21):
新板,过孔离器件这么近都没有错误.. 然后我不知道从哪里去设置 孔跟器件距离的约束,请教高手帮忙 在线等!

   在cpu还有其它的里面打孔,那过孔跟pin之间就会报错

网友:
基本设定是否符合要求。然后再跑一下DRC看行不行

楼主:
基本设定? 是设定哪些 ? 为什么它跟其它的pin就会报错呢 像跟cpu的贴片就报

网友:
应该就是默认的设置吧

网友:
在规则里可以设置,我用的是15.5版本。看下图
点spacing rule set的第二项set values,然后将via to pin的值设大一点,同时将same net  DRC设为on。这样就可以报错了,在CPU下面可以设区域规则,在区域规则里把via to pin设小一点,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A:
我试过把过与这个焊盘相连的过孔放在焊盘上都不报错,WHY

楼主:
5楼的  点spacing rule set的第二项set values,将same net  DRC设为on  就是这个     thank you!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把过与这个焊盘相连的过孔放在焊盘上都不报错,WHY

点击physicial(lines/vias) rule set的第二项set values,如图
将Pad/pad direct connect设为Not Allowe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