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没有:系统自带的表帖元件尺寸不符标称

楼主(2010-12-21):
如0402只有03*1.5        0604只有.......看图吧 这样的元件能用吗,是不是要自己重新编辑.

网友:
0402表示:元件的长X宽是40milX20mil......,首先是你的单位用错了,其次你量的应该是丝印的长宽,而不是焊盘中心间的距离和焊盘的宽度把。
    这里的单位才是mm

楼主:
    与楼上的说法不一致,再看一下图。我都找不到04是什么东西。焊盘间距是50MIL,宽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