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除预拉线

楼主(2010-12-21):
大家知道从网络表或原理图生成的PCB图刚才始都有预拉线在元件上.如果我们是手动布线而不是自动布线,那么预拉线是始终存在的,布好线后怎样删除它呢?
我想是不是先在布线前先自动布线,生成线条,然后手工布线后将它删掉,大师们是怎样做的?

网友:
飞线吗,手动布线,画完后也没有的除非你用的不是交互式布线

楼主:
哦,交互式布线起这个作用呀,书都看了几遍,唉,是我无能吗?

网友:
快捷键N,选择显示或隐藏预拉线,是系统自带,删不掉的,布好线后自动消失。另一方法在设计选项里,把CONNECTIONS前面的勾去掉也可以

网友:
用快捷键 P+T进行布线,不要用P+L布线!预拉线只能去除显示N+H+A,要移除除非是将网络移除D+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