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呆添加两个库呢?

楼主(2010-12-21):
我有两台电脑,两台电脑里到下载有,pads, 我想把另一台电脑的元件库所有元件复制到另一台电脑去,请问一个高手怎么才可以做得到呢?这样我库里的元件就可以变多了。

网友:
在library编辑器这里将你要的封装copy到另一库里去.

楼主:
好,我看下、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