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飞线

楼主(2010-12-21):
    为什么上图网络布线已完成,还会显示飞线?
    在走线完成后经常出现菱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
    菱形?那是因为2段走线的线宽不一样

网友:
    软件的一个bugge

网友:
    那个方块是个走线的提示   一般都是在拐角的地方吧   跟走线的方向有关
    飞线那个我这边都是有过孔才会出现飞线不消失的问题     两个焊盘间没那问题

网友:
    这个理影响!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2011-04-05):
    已经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