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有无后门

楼主(2010-12-21):
用着虽爽,但也有着不小的风险。
侵权罚款是小,影响公司声誉是大。

楼主:
现在大公司的软件都在加大力度打击盗版,都会留后门获取IP,进而擦获盗用者公司的相关信息。
怎么能检查出是否有后门,如果有后门程序该怎么处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的时候拔掉网线!
下个防火墙,不允许访问网络也可,对于AD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不用网络是最好的方法,但要随时查收邮件,没有网络不行啊。
防火墙,保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网络是最好的方法,但要随时查收邮件,没有网络不行啊。
防火墙,保险吗?

保险,就看你对防火墙软件的了解和对软件的了解了。。。
我用的eset nod32

网友:
eset nod32的防火墙比较一般,Outpost,COMODO的威力才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