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TG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STM32F107VCT的USB接口是OTG标准的,OTG共四线,Vbus,ID,DM,DP,如果我要插的东西只是一个普通的USB设备(在我的板子上是用它来下程序的),那么我的电路设计成了USB 2.0的电路,也就是说只用了,DM,DP进STM32会不会出问题呀?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OTG标准,如果是4Pin的USB座,那就没有你说的ID项,只有5V,GND,DP,DM。
    如果是5PIN的USB座,则可以将第四脚作为你所说的ID项,USB用专用USB线,将USB线第四脚电平和USB线的电源或者地短路(根据主控高低电平识别情况连接),这样主控可识别USB的模式,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
OTG总共5根线,Vbus,ID,DM,DP,GND
DM/DP可以直接进主芯片的,但要进行阻抗匹配
楼上说的4pinUSB座,那是USB 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