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碳油板按键元件如何才可以放到中间层,中间的无孔接如何处理

楼主(2010-12-22):
我现在遇到一块PCB板,要求顶层、底层均有元件,且都有走线,现需要在底层元件面上加印一层碳油,以做为按键来使用,且碳油下面有走线,现在我处理方法是:将顶层和底层设为零件面,将碳油放在第三层,并将碳油按键用铜皮来做(因为做成零件,就无法放在第三层),现在有些麻烦的是在我原理图中按键是做成的元件,而PCB中无法做成元件,只能用添加测试点的方式来解决碳油和顶层的连接。但是这样没有过孔联接的话,联通性检查就会出错,只能靠人工检查,但人检查总会没有电脑可靠,所以我不知应该如何处理类似问题?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我想出一种解决办法,你可以在做PCB封装的时候,碳油焊盘用铜皮来做,然后将铜皮放到丝印层,然后再添加两个焊盘,将焊盘分别放到铜皮上,Associate一下,然后将焊环和孔的尺寸都设成0,这样就可以以元件的形式加到PCB中了,但连接性检查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