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上面的备注以及框内的不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 如果是0是上拉还是下拉?
下拉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地?

网友:
通常 EVB 裡面的標示"0"是下拉 (to GND) . 看你的原理圖 "0" 應該是可以接GND.
( 因為S2 右邊共接許多零件, 雖然沒看見GND符號, 可是由C24來看推測應是GND)

楼主:
A1=A2 DC  是什么意思
A1=A2 TW2815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了楼主新更新的图之后,不得不更新一下
0表示GND
1表示VCC
S2应该是一个拨码开关
S1=0 S2=1时,A1=A2 DC,将DC信号传输过去
S1=1 S2=0时,TW2815, 将信号传输至TW2815,TW2815是解码芯片,由TW2815解码输出
下面的备注,是模式注释而已
下拉根本没必要。。。。

楼主:
如果我要做下拉,那我R57  R58要不要接上?  R57 R58是接3.3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做下拉,那我R57  R58要不要接上?  R57 R58是接3.3V的

网友:
下拉,不知道你要将哪里结成下拉,FUNSEL0和TESTMODE0接下拉吗?
这两根线,接下拉的话,没多大的意义的,因为你开关合上时,直接就是接到地了的
当然,在上拉和下拉的情况下,有了上拉,肯定就不用下拉,用下拉的话,肯定就不接上拉了的

楼主:
也就是 要么只可以上拉,要么只可以下拉接地,  不可以一边做上拉,另一边做下拉,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那我这张图,是不是可以上下拉都可以?还是也要分开的?

网友A:
OTG,首先你要明白OTG_ID是干嘛用的
用来识别主机和从机的
上面那个电阻,已经写了1K/NC
或者连或者不连的
这两个电阻,是用来选择用的
真正量产的时候,肯定是只接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G,首先你要明白OTG_ID是干嘛用的
用来识别主机和从机的
上面那个电阻,已经写了1K/NC

那我上拉,然后把下拉那个电阻不要,可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先去明白OTG_ID是干嘛用的

网友:
看你想干嘛,才能确认怎么接,不是简单的上拉下拉

网友:
我觉得楼上比较像个专业人事,其实你先了解一下SPEC.一般里面都有介绍的.....
另外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一下上拉及下拉电阻使用的真正含义:上拉电阻实际上是集电极输出的负载电阻。不管是在开关应用和模拟放大,此电阻的选则都不是拍脑袋的。工作在线性范围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是讨论的是晶体管是开关应用,所以只谈开关方式。找个TTL器件的资料单独看末级就可以了,内部都有负载电阻根据不同驱动能力和速度要求这个电阻值不同,低功耗的电阻值大,速度快的电阻值小。但芯片制造商很难满足应用的需要不可能同种功能芯片做许多种,因此干脆不做这个负载电阻,改由使用者自己自由选择外接,所以就出现OC、OD输出的芯片。由于数字应用时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对负载电阻要求不高,电阻值小到只要不小到损坏末级晶体管就可以,大到输出上升时间满足设计要求就可,随便选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一个电路设计是否优秀这些细节也是要考虑的。集电极输出的开关电路不管是开还是关对地始终是通的,晶体管导通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导通的晶体管到地,截止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负载的输入电阻到地,如果负载电阻选择小点功耗就会大,这在电池供电和要求功耗小的系统设计中是要尽量避免的,如果电阻选择大又会带来信号上升沿的延时,因为负载的输入电容在上升沿是通过无源的上拉电阻充电,电阻越大上升时间越长,下降沿是通过有源晶体管放电,时间取决于器件本身。因此设计者在选择上拉电阻值时,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在功耗和速度上兼顾。
另外顺便说一下它的应用,我总结了一下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七点: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搞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2011-02-10):
楼上的关于1.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 g  v% a& `  J9 s; m能不能上个图,不大理解。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