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中用PDFCreate 转PDF时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在用pads Logic 的PDFCreate转PDF时,汉字都成了乱码,不知是怎么回事,可以解决此问题吗?

网友:
    把字体改了可以让它不是乱码  不过刚刚试了下  出来的汉字有一半叠在一起了

网友:
    添加TEXT把每两个字之间都加个空格生成的PDF就没问题了  字用宋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你安装的阅读器有关   我原来用福昕的阅读器没问题 但是用Adobe打开就会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