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WHY

楼主(2010-12-22):
     我用的是AD SUMMER 08  新建一个 PCB 设计图纸,将其它几个工程下的PCB,拷贝到一个PCB中时。。由于存在器件标号同名,后拷贝过来的PCB中同标号的器件都在 标号加个_1 以便区别。。

     比如拷贝一个PCB1中含有 R1,在拷贝另一个PCB2(其中也含R1时)到同一个PCB3中时 ,那么在PCB3中它就会自动将拷贝的
PCB2中的R1生成 R1_1标号,

     我想在拷贝时保持原标号,有什么好方法呢。。。其中有个笨办法就是拷贝后逐个手动改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D SUMMER 08  新建一个 PCB 设计图纸,将其它几个工程下的PCB,拷贝到一个PCB中时。。由于存 ...

在Potel 99SE 是这样操作的:见PDF
Altium 中我没有看,自己根据99的方法摸索一下就好了

网友:
    copy后,Edit->paste special(特殊粘贴),有几个可勾选的选项,自己选,拼版时就选2,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