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们指导:ORCAD的原理图要转成ALLEGRO的PCB图,如何转。

楼主(2010-12-22):
本人是 新手,请教orcad的原理图要转成allegro的PCB图,如何转。
麻烦说详细点。呵。
先谢过了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621-1-6.html
这个贴子我看了,但是我这里没有ALLEGRO的那个选项,OTHER里面也没有TEL格式。
要怎么处理。
麻烦各位高人帮解决一下。

楼主:
没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 新手,请教ORCAD的原理图要转成ALLEGRO的PCB图,如何转。
麻烦说详细点。呵。
先谢过了

你得说清楚你什么版本啊
如果是比较新的版本,直接creat netlist就行了,不用选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