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电路内部电路怎么画及封装?

楼主(2010-12-22):
     本人自学习这个软件以来,不知道怎么画集成电路元件,比如做一个功放电路,那要在原理图上画出功放内部的电路,不知道应该怎么画,及封装怎么对应,软件给的集成电路,如门电路,内部电路可以随意在电路原理图上使用放置,但到PCB上就转到一个封装里面去了.要是自己创建元件库应该怎么画?一直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做分裂元件啊。选中要分裂的元件,然后tools->new part

增加了新部件,想分裂成几个自己增加

到这应该清楚了,想在哪个part画哪部分自己选了。
要添加封装,就双击MC33074D里面添加,也可以以后画原理图时直接在原理图里添加。

楼主:
    再请高手指一下,新元件画好后都除了一个规则和封装以外还要添其它的东西,我画的封装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画的这个元件有关系,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