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转PADS2007

楼主(2010-12-23):
请有pads2007的兄弟们,帮我把附件里的PADS9.2两个PCB文件转成PADS2007的PCB文件,谢谢了

内含两块电路板PCB文件(PADS9.2格式).rar

134.34 K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5

要转成PADS2007的

网友:
那得有9.2才行呀。。。

楼主:
我自己转好了...
在输出的时候要选最低版本的ASC文件,不然会出错的.

楼主:
我发现从PADS9.2转到protel99会出错,就算选了最低版本PowerPCB V3.0也不行,不找到为什么
但是从PADS2007转protel99就可以,但是有两点要特别注意.
第一,要选最低版本的ASC文件输出
第二,在protel99中导入时,要将PADS中的Mechanical4与protel中的Mechanical4对应,默认情况下是PADS的Mechanical4对应protel99的Mid Layer18,要改掉,不然会出现部分导线短路.

不过还是没研究出PADS9.2为什么转protel99会出错,而PADS2007转99就可以...

选最低版本的ASC输出

选最低版本的ASC输出

修改层Mechanical4

修改层Mechanical4

PADS9.2转protel99出错

PADS9.2转protel99出错

PADS2007正确转换成protel99

PADS2007正确转换成protel99

未对应好Mechanical4,短路的连线

未对应好Mechanical4,短路的连线

对应好Mechanical4,不短路

对应好Mechanical4,不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DXP转